【 STM32MP135F-DK测评】+(11)python3 tcp通信测试

楼主:
               【 STM32MP135F-DK测评】+(11)python3 tcp通信测试

今天接着STM32MP135F-DK的实验,这次是实验它的tcp通信。

一.准备工作:
  1. 准备一个tcp调试工具并安装。我这里用SocketTool V4
  2. 板子上有tcpdump,想用可以用一下
  3. 上面已经安装了ssh。
  4. 板子上以太网通信是通的,只要插上网线,可以用ifconfig查看,如果没有就自己想办法搞通。
  5. 注意pc电脑的防火墙是要关闭,否则搞不定的。

二.编写一个服务器程序和一个客服端程序,代码如下:

板上跑服务器程序:

  • #服务器程序
  • import socket
  • # 创建一个socket对象
  • server_socket = socket.socket(socket.AF_INET, socket.SOCK_STREAM)
  • # 绑定地址和端口
  • server_host = '192.168.0.102'
  • server_port = 12345
  • server_socket.bind((server_host, server_port))
  • clients =5
  • # 监听连接
  • server_socket.listen(clients)
  • print(f"Listening on {server_host}:{server_port}")
  • # TCP 服务端程序退出时执行的清理代码
  • def cleanup():
  • # 关闭监听套接字
  • server_socket.close()
  • # 关闭所有连接
  • for client_socket in range(clients):
  • client_socket.close()
  • # 接受客户端连接
  • client_socket, client_address = server_socket.accept()
  • print(f"Connection from {client_address}")
  • try:
  • while True:
  • # 接收数据
  • data = client_socket.recv(1024)
  • print(f"Received: {data.decode()}")
  • # 发送数据
  • client_socket.sendall("stm32mp135-dk server 192.168.0.102 12345 now connect!".encode())
  • except KeyboardInterrupt:
  • # 当用户按下 Ctrl-C 时执行清理代码
  • cleanup()
  • except:
  • # 发生异常时执行清理代码
  • cleanup()
  • raise

板上跑客服端程序:

  • import socket
  • # 创建一个socket对象
  • client_socket = socket.socket(socket.AF_INET, socket.SOCK_STREAM)
  • # 连接服务器
  • server_host = '192.168.0.103'
  • server_port = 12345
  • client_socket.connect((server_host, server_port))
  • # 发送数据
  • client_socket.sendall("Hello, Server!".encode())
  • # 接收数据
  • data = client_socket.recv(12345)
  • print(f"Received: {data.decode()}")
  • # 关闭连接
  • client_socket.close()

三.实验:

1,先把程序的网址都改成stm32mp135-dk的,在一个板子上测试,看行不行,行的话再测试和pc通信。
      这里测试是OK的,就不贴图了。

2.板子和pc通信:

板子跑服务器程序:

板子跑客服端程序:

tcp通信测试结果是OK的。

                                                                         先写到这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