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字电位器使用的疑问

楼主:
下面是数字电位器MAX5395用在运放中的实例,左图中数字电位器的H脚接入电路,右图中数字电位器的H脚悬空,但是左右两幅图的放大倍数是一样的,我的问题是:
左右两幅图是否有差别?换句话说,数字电位器的3个引脚(H,W,L)的某个引脚是否能悬空,比如右图中数字电位器的H脚悬空,会不会带来什么隐患。规格书见附件,谢谢!

网友:
【数字电位器的3个引脚(H,W,L)的某个引脚是否能悬空】

H、L可以悬空,W悬空则数字电位器失去意义。

网友A:
为什么要断开H,让它悬空呢

网友:
看手册,N.C是什么意思,可以未连接么

网友:
  可以识别未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断开H,让它悬空呢

因为在我的应用中,我是让L悬空的,现在发现偶尔还是有一两片数字电位器会烧掉,也找不到原因。电路模块见下图,数字电位器R3用于升压电路的反馈网络,数字电位器的L端悬空。数字点位器1.8V供电,I2C和MCU通讯,I2C电平也是1.8V的,DC-DC升压,12V输入,输出范围是15~36V。这个电路有坑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