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chip PolarFire SoC FPGA 套件】简单uart的实现

楼主:
在进行 UART 模块功能测评时,首先需要搭建测试环境。硬件方面通过usb转ttl连接开发板的 TX、RX、GND 引脚至电脑 USB 接口,使用 USB Type-C 线供电并确保 J47 跳线默认连接 USB Type-C 端口。使用串口助手进行测试。
UART 模块由 TX、RX 和 TOP 三个独立模块组成。
TX 模块负责将并行数据转换为串行数据发送。代码中通过参数化设计,支持 115200bps 的波特率,时钟频率为 50_000_000Hz。它采用状态机实现数据发送流程,定义了五个状态:TX_IDLE(空闲状态)、TX_START(起始位发送状态)、TX_DATA(数据位发送状态)、TX_STOP(停止位发送状态)和 TX_CLEAN(清理状态)。

在空闲状态下,若 tx_en 信号有效,则将待发送的并行数据 tx_data 存入 tx_shift_reg,并进入起始位发送状态,将 tx 信号拉低表示起始位。在起始位和数据位发送状态中,通过 tx_baud_cnt 计数器对时钟进行计数,当计数值达到 BAUD_DIV(时钟频率与波特率的比值)时,进行相应的状态转换和数据移位操作。在停止位发送状态,将 tx 信号拉高,发送停止位。最后在清理状态将 tx_done 信号置高,表示发送完成,并回到空闲状态。
module uart_tx #(
parameter BAUD_RATE = 115200,
parameter CLK_FREQ = 50_000_000
) (
input wire clk,
input wire rst_n,
input wire [7:0] tx_data,
input wire tx_en,
output reg tx,
output reg tx_done
);
localparam BAUD_DIV = CLK_FREQ / BAUD_RATE;
localparam [2:0]
TX_IDLE = 3'b000,
TX_START = 3'b001,
TX_DATA = 3'b010,
TX_STOP = 3'b011,
TX_CLEAN = 3'b100;
reg [2:0] tx_state;
reg [15:0] tx_baud_cnt;
reg [3:0] tx_bit_cnt;
reg [7:0] tx_shift_reg;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 (!rst_n) begin
tx_state <= TX_IDLE;
tx_baud_cnt <= 0;
tx_bit_cnt <= 0;
tx_shift_reg <= 0;
tx <= 1'b1;
tx_done <= 0;
end else begin
case (tx_state)
TX_IDLE: begin
tx_done <= 0;
if (tx_en) begin
tx_shift_reg <= tx_data;
tx_bit_cnt <= 0;
tx_baud_cnt <= 0;
tx_state <= TX_START;
tx <= 0;
end
end
TX_START: begin
if (tx_baud_cnt == BAUD_DIV - 1) begin
tx_baud_cnt <= 0;
tx_state <= TX_DATA;
end else begin
tx_baud_cnt <= tx_baud_cnt + 1;
end
end
TX_DATA: begin
if (tx_baud_cnt == BAUD_DIV - 1) begin
tx <= tx_shift_reg[0];
tx_shift_reg <= tx_shift_reg >> 1;
tx_baud_cnt <= 0;
if (tx_bit_cnt == 7) begin
tx_bit_cnt <= 0;
tx_state <= TX_STOP;
end else begin
tx_bit_cnt <= tx_bit_cnt + 1;
end
end else begin
tx_baud_cnt <= tx_baud_cnt + 1;
end
end
TX_STOP: begin
tx <= 1;
if (tx_baud_cnt == BAUD_DIV - 1) begin
tx_state <= TX_CLEAN;
tx_baud_cnt <= 0;
end else begin
tx_baud_cnt <= tx_baud_cnt + 1;
end
end
TX_CLEAN: begin
tx_done <= 1;
tx_state <= TX_IDLE;
end
default: tx_state <= TX_IDLE;
endcase
end
end
endmodule
RX 模块将串行数据转换为并行数据接收。同样采用参数化设计,支持 115200bps 波特率和 50_000_000Hz 时钟频率。使用状态机实现接收流程,定义了五个状态:RX_IDLE(空闲状态)、RX_START(起始位检测状态)、RX_DATA(数据位接收状态)、RX_STOP(停止位接收状态)和 RX_CLEAN(清理状态)。

在空闲状态下,若检测到 rx 信号变低(起始位),则将 rx_baud_cnt 计数器初始化为 BAUD_DIV / 2,进入起始位检测状态。在起始位检测状态中,若在中间时刻 rx 信号仍为低,则确认起始位有效,进入数据位接收状态。在数据位接收状态,通过 rx_baud_cnt 计数器计数,当计数值为 0 时,将 rx 信号的值存入 rx_shift_reg 相应位。在停止位接收状态,若计数完成,则将 rx_shift_reg 的值赋给 rx_data,并将 rx_done 信号置高,表示接收完成,最后进入清理状态回到空闲状态。
module uart_rx #(
parameter BAUD_RATE = 115200,
parameter CLK_FREQ = 50_000_000
) (
input wire clk,
input wire rst_n,
input wire rx,
output reg [7:0] rx_data,
output reg rx_done
);
localparam BAUD_DIV = CLK_FREQ / BAUD_RATE;
localparam [2:0]
RX_IDLE = 3'b000,
RX_START = 3'b001,
RX_DATA = 3'b010,
RX_STOP = 3'b011,
RX_CLEAN = 3'b100;
reg [2:0] rx_state;
reg [15:0] rx_baud_cnt;
reg [3:0] rx_bit_cnt;
reg [7:0] rx_shift_reg;
reg rx_sync;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 (!rst_n) begin
rx_sync <= 1;
end else begin
rx_sync <= rx;
end
end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 (!rst_n) begin
rx_state <= RX_IDLE;
rx_baud_cnt <= 0;
rx_bit_cnt <= 0;
rx_shift_reg <= 0;
rx_data <= 0;
rx_done <= 0;
end else begin
case (rx_state)
RX_IDLE: begin
rx_done <= 0;
if (!rx_sync) begin
rx_baud_cnt <= BAUD_DIV / 2;
rx_state <= RX_START;
end
end
RX_START: begin
if (rx_baud_cnt == 0) begin
if (!rx_sync) begin
rx_baud_cnt <= BAUD_DIV - 1;
rx_state <= RX_DATA;
rx_bit_cnt <= 0;
end else begin
rx_state <= RX_IDLE;
end
end else begin
rx_baud_cnt <= rx_baud_cnt - 1;
end
end
RX_DATA: begin
if (rx_baud_cnt == 0) begin
rx_shift_reg[rx_bit_cnt] <= rx_sync;
rx_baud_cnt <= BAUD_DIV - 1;
if (rx_bit_cnt == 7) begin
rx_state <= RX_STOP;
end else begin
rx_bit_cnt <= rx_bit_cnt + 1;
end
end else begin
rx_baud_cnt <= rx_baud_cnt - 1;
end
end
RX_STOP: begin
if (rx_baud_cnt == 0) begin
rx_data <= rx_shift_reg;
rx_done <= 1;
rx_state <= RX_CLEAN;
end else begin
rx_baud_cnt <= rx_baud_cnt - 1;
end
end
RX_CLEAN: begin
rx_state <= RX_IDLE;
end
default: rx_state <= RX_IDLE;
endcase
end
end
endmodule
TOP 模块整合了 TX 和 RX 模块,实现双向通信控制。它支持中断或轮询模式,通过关键信号 TXD、TX_EN、TX_DONE、RXD、RX_VALID 和 RX_OVERFLOW 进行通信控制。在代码中,当 rx_done 信号有效时,将接收到的并行数据 rx_data 赋值给 tx_data_reg,同时使能 tx_en 信号,触发 TX 模块将接收到的数据原样发送回去,实现双向通信
module top_uart (
input wire clk,
input wire rst_n,
input wire rx,
output wire tx
);
wire [7:0] rx_data;
wire rx_done;
wire tx_done;
wire tx_en;
reg [7:0] tx_data_reg;
// 当接收到数据完成时,将接收到的数据赋值给发送数据寄存器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 (!rst_n) begin
tx_data_reg <= 8'b0;
end else if (rx_done) begin
tx_data_reg <= rx_data;
end
end
// 当接收到数据完成时,使能发送模块
assign tx_en = rx_done;
uart_tx #(
.BAUD_RATE(115200),
.CLK_FREQ(50_000_000)
) uart_tx_inst (
.clk(clk),
.rst_n(rst_n),
.tx_data(tx_data_reg),
.tx_en(tx_en),
.tx(tx),
.tx_done(tx_done)
);
uart_rx #(
.BAUD_RATE(115200),
.CLK_FREQ(50_000_000)
) uart_rx_inst (
.clk(clk),
.rst_n(rst_n),
.rx(rx),
.rx_data(rx_data),
.rx_done(rx_done)
);
endmodule
对于引脚的设置,参照手册如下:
硬件连接完成后,打开串口工具选择正确的 COM 端口,设置波特率为 115200bps、数据位 8 位、停止位 1 位、无校验及无流控。功能测试时,通过 TOP 模块发送预设数据 “test”,串口工具正确显示发送的数据且 TX_DONE 信号在发送完成后置高,验证了 TX 功能;通过串口工具发送数据 “Test RX”,TOP 模块成功接收数据且 RX_VALID 信号有效,验证了 RX 功能;双向通信测试中,TOP 模块与串口工具间数据传输无误,双向通信正常。
本次测评结果表明,UART 模块实现了基本的 TX、RX 功能,支持双向通信,在标准波特率下稳定运行,但高速传输时需优化硬件或软件配置。后续可通过添加 CRC 校验、扩展 FIFO 深度或采用中断驱动机制提升模块的可靠性和吞吐量。

网友:
收集的资料很全面,值得学习学习,收藏了,谢谢提供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