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的这两个二极管是什么作用?

楼主:
如下电路,输入是一个标准正弦信号,输出是带有一点直流偏置的正弦信号,这里面这两个二极管是什么作用?

网友:
【输入是一个标准正弦信号,输出是带有一点直流偏置的正弦信号】

贴出来大家看看,输出是不是正弦。

网友:
【输入是一个标准正弦信号,输出是带有一点直流偏置的正弦信号】

既然是仿真,各点波形很容易看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