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32VH407开发板】芯片内部RTC测试

楼主:
        测试芯片内部的RTC数据,将日期和时间串口输出,并在OLED显示屏上显示。下面测试秒中断类型,在秒中断中发出信号量信号,在FreeRTOS线程中,获取信号量,读出RTC的日期和时间信息,显示在OLED显示屏上。

一、RTC介绍

        AG32VH407芯片内部的RTC(Real Time CLock) 是个独立的定时器。RTC 模块拥有一个连续计数的计数器, 可进行软件配置, 提供时钟日历的功能。 RTC 还
包含用于管理低功耗模式的自动唤醒单元。只要芯片的备用电源一直供电, 在 mcu 断电情况下 RTC 仍可以独立运行。
RTC 只支持 LSE 作为时钟源(32768) ;
支持 3 种中断类型:
1. 秒中断;
2. 溢出中断;
3. 定时中断;

二、程序部分

2.1、fun_rtc.c

  • #include "board.h"
  • #include "rtc/fun_rtc.h"
  • #include "FreeRTOS.h"
  • #include "task.h"
  • #include "semphr.h"
  • #include "string.h"
  • #include "stdio.h"
  • extern SemaphoreHandle_t semaphore_bin_rtc;
  • char rtc_date1[50];
  • char rtc_date2[50];
  • void init_rtc(void)
  • {
  • RTC_Init(board_rtc_source());
  • RTC_SetPrescaler(32768);
  • time_t now = RTC_GetEpochSeconds(2025, 03, 18, 12, 12, 12);
  • RTC_SetCounter(now);
  • INT_EnableIRQ(RTC_IRQn, RTC_PRIORITY);
  • RTC_EnableInt(RTC_FLAG_SEC);
  • }
  • void RTC_isr()
  • {
  • BaseType_t xHigherPriorityTaskRTC;
  • if (RTC_IsIntActive(RTC_FLAG_SEC))
  • {
  • RTC_ClearInt(RTC_FLAG_SEC);
  • if(semaphore_bin_rtc != NULL)
  • {
  • xSemaphoreGiveFromISR(semaphore_bin_rtc, &xHigherPriorityTaskRTC);
  • portYIELD_FROM_ISR(xHigherPriorityTaskRTC);
  • }
  • }
  • }
  • void rtc_disp(void)
  • {
  • char temp[20];
  • time_t now = RTC_GetCounter();
  • struct tm *tm = gmtime(&now);
  • printf("%d:%02d:%02d-%02d:%02d:%02d\r\n", tm->tm_year+1900, tm->tm_mon+1, tm->tm_mday, tm->tm_hour, tm->tm_min, tm->tm_sec);
  • sprintf(temp, "%d", tm->tm_year+1900);
  • strcat(rtc_date1,temp);
  • strcat(rtc_date1,"-");
  • sprintf(temp, "%02d", tm->tm_mon+1);
  • strcat(rtc_date1,temp);
  • strcat(rtc_date1,"-");
  • sprintf(temp, "%02d", tm->tm_mday);
  • strcat(rtc_date1,temp);
  • sprintf(temp, "%02d", tm->tm_hour);
  • strcat(rtc_date2,temp);
  • strcat(rtc_date2,":");
  • sprintf(temp, "%02d", tm->tm_min);
  • strcat(rtc_date2,temp);
  • strcat(rtc_date2,":");
  • sprintf(temp, "%02d", tm->tm_sec);
  • strcat(rtc_date2,temp);
  • }

2.2、fun_rtc.h

  • #ifndef RTC_H
  • #define RTC_H
  • #define MIN_IRQ_PRIORITY 1
  • #define MAX_IRQ_PRIORITY PLIC_MAX_PRIORITY
  • #define RTC_PRIORITY (MIN_IRQ_PRIORITY + 6)
  • extern char rtc_date1[50];
  • extern char rtc_date2[50];
  • void init_rtc(void);
  • void rtc_disp(void);
  • #endif

2.3、fun_task.c

在这里创建任务3,用于更新RTC数据,刷新在OLED上显示。

  • #include "example.h"
  • #include "led/led.h"
  • #include "key/key.h"
  • #include "timer/mtimer.h"
  • #include "lcd/jlx12864g.h"
  • #include "oled/oled.h"
  • #include "rtc/fun_rtc.h"
  • #include "FreeRTOS.h"
  • #include "task.h"
  • #include "queue.h"
  • #include "timers.h"
  • #include "semphr.h"
  • #define START_TASK_PRO 1
  • #define START_STK_SIZE 512
  • TaskHandle_t StartTask_Handler;
  • #define TASK1_PRIO 4
  • #define TASK1_STK_SIZE 128
  • static TaskHandle_t Task1Task_Handler = NULL;
  • #define TASK2_PRIO 3
  • #define TASK2_STK_SIZE 256
  • static TaskHandle_t Task2Task_Handler = NULL;
  • #define TASK3_PRIO 5
  • #define TASK3_STK_SIZE 256
  • static TaskHandle_t Task3Task_Handler = NULL;
  • SemaphoreHandle_t semaphore_bin_rtc;
  • void start_task(void *pvParameters);
  • void task1(void *pvParameters);
  • void task2(void *pvParameters);
  • void task3(void *pvParameters);
  • void task_create(void)
  • {
  • //start_task
  • xTaskCreate((TaskFunction_t )start_task,
  • (const char* )"start_task",
  • (uint16_t )START_STK_SIZE,
  • (void* )NULL,
  • (UBaseType_t )START_TASK_PRO,
  • (TaskHandle_t* )&StartTask_Handler);
  • vTaskStartScheduler();
  • }
  • void start_task(void *pvParameters)
  • {
  • taskENTER_CRITICAL();
  • semaphore_bin_rtc = xSemaphoreCreateBinary();
  • //task1
  • xTaskCreate((TaskFunction_t )task1,
  • (const char* )"task1",
  • (uint16_t )TASK1_STK_SIZE,
  • (void* )NULL,
  • (UBaseType_t )TASK1_PRIO,
  • (TaskHandle_t* )&Task1Task_Handler);
  • //task2
  • xTaskCreate((TaskFunction_t )task2,
  • (const char* )"task2",
  • (uint16_t )TASK2_STK_SIZE,
  • (void* )NULL,
  • (UBaseType_t )TASK2_PRIO,
  • (TaskHandle_t* )&Task2Task_Handler);
  • //task3
  • xTaskCreate((TaskFunction_t )task3,
  • (const char* )"task3",
  • (uint16_t )TASK3_STK_SIZE,
  • (void* )NULL,
  • (UBaseType_t )TASK3_PRIO,
  • (TaskHandle_t* )&Task3Task_Handler);
  • vTaskDelete(StartTask_Handler);
  • taskEXIT_CRITICAL();
  • }
  • //task1
  • void task1(void *pvParameters)
  • {
  • while (1)
  • {
  • //printf("task1 run ...\r\n");
  • vTaskDelay(200);
  • }
  • }
  • //task2
  • void task2(void *pvParameters)
  • {
  • while (1)
  • {
  • //printf("task2 run ...\r\n");
  • vTaskDelay(500);
  • }
  • }
  • //task3
  • void task3(void *pvParameters)
  • {
  • BaseType_t err = pdFALSE;
  • init_oled();
  • oled_test();
  • init_rtc();
  • while (1)
  • {
  • if(semaphore_bin_rtc != NULL)
  • {
  • err = xSemaphoreTake(semaphore_bin_rtc, portMAX_DELAY);
  • if(err == pdTRUE)
  • {
  • rtc_disp();
  • oled_showstr(0,4,rtc_date1,2);
  • oled_showstr(0,6,rtc_date2,2);
  • memset(rtc_date1, 0, sizeof(rtc_date1));
  • memset(rtc_date2, 0, sizeof(rtc_date2));
  • }
  • else if(err == pdFALSE)
  • {
  • vTaskDelay(10);
  • }
  • }
  • }
  • }
  • void vApplicationTickHook(void)
  • {
  • return;
  • }
  • void vApplicationGetIdleTaskMemory(StaticTask_t **ppxIdleTaskTCBBuffer,
  • StackType_t **ppxIdleTaskStackBuffer,
  • uint32_t *pulIdleTaskStackSize)
  • {
  • static StaticTask_t xIdleTaskTCB;
  • static StackType_t uxIdleTaskStack[configMINIMAL_STACK_SIZE];
  • *ppxIdleTaskTCBBuffer = &xIdleTaskTCB;
  • *ppxIdleTaskStackBuffer = uxIdleTaskStack;
  • *pulIdleTaskStackSize = configMINIMAL_STACK_SIZE;
  • }
  • void vApplicationGetTimerTaskMemory(StaticTask_t **ppxTimerTaskTCBBuffer,
  • StackType_t **ppxTimerTaskStackBuffer,
  • uint32_t *pulTimerTaskStackSize)
  • {
  • static StaticTask_t xTimerTaskTCB;
  • static StackType_t uxTimerTaskStack[configTIMER_TASK_STACK_DEPTH];
  • *ppxTimerTaskTCBBuffer = &xTimerTaskTCB;
  • *ppxTimerTaskStackBuffer = uxTimerTaskStack;
  • *pulTimerTaskStackSize = configTIMER_TASK_STACK_DEPTH;
  • }

三、程序运行

编译后,下载code代码,串口输出和OLED显示

3.1、串口输出

3.2、OLED显示日期和时间

鎾斁鍣ㄥ姞杞藉け璐�: 鏈娴嬪埌Flash Player锛岃鍒�瀹夎
rtc

强呀,这进度,看来国产的芯片掌握上手很容易呀。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7 天前

网友:
强呀,这进度,看来国产的芯片掌握上手很容易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