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gy:91X】2、点灯

楼主:
【开发环境】

1、vscode

2、nrf_connect

3、SDK v2.9.0

【实现步骤】

1、在 VS Code 中,单击 nRF Connect 扩展图标。在 WELCOME 视图中,单击 Create a new application。在 Create new application(创建新应用程序)中,选择 Copy a sample

  2、选择SDK版本号为v2.9.0

3、选择示例,可以在示例中输入条件,可以实现筛选:

4、选择工程存放的路径:

5、然后选择在新的窗口中打开:

  6、在新的工程中,再次打开nrf插件,选择添加构建配置,依次的选择如下:

  7、稍等后出现以下图形界面说明构建的配置成功:

8、点击build生成工程构建完毕

【烧写】

由于Thingy:91X自身没有带调试器,因此要nrf programmdr工具进行下载。

1、在nrf connect desktop中打开这个工具:

  2、连接开发板:

  3、选择下载固件的压缩包:

  3、点击write就可以把固件烧写进开发板了。

【实验现象】

鎾斁鍣ㄥ姞杞藉け璐�: 鏈娴嬪埌Flash Player锛岃鍒�瀹夎
blink

网友A:
Thingy:91X自身没有带调试器,支持的调试器是什么样的?

网友:
 VS Code 的开发环境中看样子是支持直接debug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hingy:91X自身没有带调试器,支持的调试器是什么样的?

其他的开发板带的都Jlink,还没有研究如何使用其他的调试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其他的开发板带的都Jlink,还没有研究如何使用其他的调试器。

那就只能用串口升级?太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只能用串口升级?太慢了

也可以外接Jlink进行调试,有接口的,就是接口是1.27的,要搞个特殊的排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