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题目分析

楼主:
1,单端反激,然后使用二级管整流。分别按时序画一下dcm跟ccm模式下,原边主开关管Vgs 和 Vds的电压。并说明清楚,平台电压的幅度、跟关断时候的正弦波是什么原因导致的(dcm两处正弦波;ccm一处)。

2,buck的上管(主开关管)正常工作的时候包含哪些损耗,以及其中的交叠损耗是怎么计算的,为什么。对应比较一下反激的主开关管的损耗计算,看一下这两个拓扑的主开关管的交叠损耗的差异。

3,直接一个简单的buck拓扑,或者四管拓扑,设计电感的时候应该怎么进行计算,考虑拓扑的哪些功率参数,需要进行电感的哪些部分的选型。

查一下贴片屏蔽电感是哪种电感,找一份长江微电的电感规格书,上面有两种电流规格,看一下分别是什么电流,说明一下它们的规格含义。

4,分析一下非隔离开关电源跟线性稳压电源这两类电源的主要区别。

5,跟第二道题有点关系,开关管的开关损耗主要发生在导通跟关断过程。详细讲一下N沟道场效应管(也就是nmos管)开通跟关断的过程,也就是在MOS管的栅极施加电压之后,MOS管是怎么导通的。

6,查一下峰值电流馈跟电压馈这两种反激拓扑的控制方式(当然,非隔离的buck拓扑也可以用一样的方式控制)。简单讲一下这两种方式是怎么工作的。

7,所有的开关电源拓扑的整流二极管是有反向恢复的。查阅资料说明一下二极管为什么会有反向恢复,反向恢复是一个什么东西,是如何造成整流二极管的电压尖峰的,还会带来什么其他的问题?

8,非隔离典型拓扑总共有六种。其中后面有三种是需要添加两个电感并与电容进行串并联的。比较经常用到的是SEPIC拓扑,介绍一下稳态工作的时候,这个拓扑是怎么工作的?同时给一下这个拓扑的输入输出关系式。

9,反激是一个隔离拓扑,那我们为什么需要有隔离拓扑这种东西,它的输入输出为什么需要进行隔离?有哪些场合需要用到隔离?隔离有没有分等级?

10,最后从半导体结构的角度讲一下npn三极管是怎么工作的,如何进行电流放大跟导通。跟n沟道场效应管的工作有什么区别。

另外,CCM模式更适用于低输出电压且输出电流高的场合,而DCM适合于高输出电压且电流较低的场合。 所说的,CCM和DCM的峰值和谷值电流分析, 一般介绍反激开关电源的书中、或视频讲解都有涉及,网络上不难找到。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前天 09:49

网友:
对于反激,通常在系统输出功率较小(一般<30W)时,用DCM模式

在输出功率较大(一般>30W)时,用CCM模式。

网友:
多数采用临界模式,这类反激计算公式搜一下大把。

承接各类型开关电源项目外包设计,特殊定制亦可。

qq:2165311923;tel:15179604830(微信同号);

E-mail:weilin1688@126.com

网友:
另外,CCM模式更适用于低输出电压且输出电流高的场合,而DCM适合于高输出电压且电流较低的场合。

所说的,CCM和DCM的峰值和谷值电流分析,

一般介绍反激开关电源的书中、或视频讲解都有涉及,网络上不难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