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手实践任务二(简单):使用fs接口,read等trait打印文本文件

楼主:
主要使用 `?` 操作符,简化错误处理,使用迭代器链式调用,统计文件行数和单词数。

  • use std::{error::Error, fs};
  • // main 函数使用了 Result 枚举,函数内部可以使用 `?` 运算符,简化错误处理。
  • fn main() -> Result<(), Box<dyn Error>> {
  • let s = fs::read_to_string("Cargo.toml")?;
  • println!("Content: \n{}", s);
  • println!("Line count: {}", line_count(&s));
  • println!("Word count: {}", word_count(&s));
  • // 最后,需要返回一个 Result::Ok(())
  • Result::Ok(())
  • }
  • // 统计行数
  • fn line_count(s: &str) -> usize {
  • s.chars().filter(|&c| c == '\n').count()
  • }
  • // 统计单词数
  • fn word_count(s: &str) -> usize {
  • s.split_whitespace().count()
  • }

就是现在的应用还不是很多,什么语言就是这样,时间长了不用就忘记了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前天 16:17

网友A:
看着这个语句还是挺复杂的,没有C简洁

从我个人角度(计算机、软件工程师、FP 爱好者)角度来说还是比较喜欢 Rust 的。   Rust 算是除了 Erlang 之外,唯一相对活跃,还让 FP 爱好者舒服的语言了。   而且 Rust 也借鉴了一些时下流行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前天 11:0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着这个语句还是挺复杂的,没有C简洁

从我个人角度(计算机、软件工程师、FP 爱好者)角度来说还是比较喜欢 Rust 的。

Rust 算是除了 Erlang 之外,唯一相对活跃,还让 FP 爱好者舒服的语言了。

而且 Rust 也借鉴了一些时下流行的东西,比如 `?` 操作符,相比 Go 满屏 `if err != nil` 舒服太多了。

至于所有权系统嘛,不好评论,算是个亮点吧。比较多的槽点来自于这个,语法相对晦涩,如果停半年不写,再看之前的代码,会非常陌生。

就是现在的应用还不是很多,什么语言就是这样,时间长了不用就忘记了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前天 16:17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我个人角度(计算机、软件工程师、FP 爱好者)角度来说还是比较喜欢 Rust 的。   Rust 算是除 ...

就是现在的应用还不是很多,什么语言就是这样,时间长了不用就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