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32VH407开发板】完善官方CPLD案例(锁相环、PWM发波、按键)

楼主:
   之前的测评文章已经体验了CPLD初级的功能,加上姚总给的LED例程比较简单,这次自己改善了一下,基本上把开发板的资源用了起来。

    功能:利用内部的锁相环,将输入(PIN_2)的50Mhz时钟信号倍频到100Mhz, U2按键(PIN_35)按下后,在输出管脚(PIN_62)产生3KHZ,占空比为50%的PWM波形。

管脚设置文件编辑如下:

  • I_CPLD_CLK_50M PIN_2    时钟输入50M
  • SCR_OUT PIN_62                PWM波形输出
  • rst PIN_53                             随意设置的,不能是7脚,否则波形出错。
  • button_in PIN_35                      按键输入
  • ledout[0] PIN_39                          LED输出
  • ledout[1] PIN_38                          LED输出
  • ledout[2] PIN_37                          LED输出
  • ledout[3] PIN_36                          LED输出
  • test1[0] PIN_9                            测试引脚,反应按键变化,同35脚
  • test1[1] PIN_10                          测试引脚,输出高电平
  • test1[2] PIN_11                            测试引脚,输出PWM信号
  • test1[3] PIN_14                              测试引脚,未使用

U7的3和39上都可以量到输出信号。

下面大致讲解程序:

在Quartus II 13.0sp1 (64-bit)建立工程,本文是利用Quartus II 13.0sp1 (64-bit)生成文件,再给Supra.exe 编译使用。

  • module SCR_DRIVER(I_CPLD_CLK_50M,rst,SCR_OUT,button_in,ledout,test1);
  • input    I_CPLD_CLK_50M;
  • input    rst;
  • input button_in;
  • output SCR_OUT;
  • output [3:0] ledout;
  • output [3:0] test1;
  • reg [3:0]  ledout;
  • reg [31:0] counter;
  • // 内部信号
  • wire button_in,button_debounced,clk,I_CPLD_CLK_50M,rst,SCR_OUT,PWMX,pwm_en1,enable;
  • wire [3:0] test1;
  •   assign test1[0]=button_in;
  •   assign test1[1]=enable;
  •   assign test1[2]=PWMX;
  •   assign SCR_OUT=PWMX;
  •   assign enable=1'b1;
  • // assign button_debounced=1'b1;
  • // 实例化按键消抖模块
  • debounce debounce_inst (
  •     .clk(clk),
  •     .rst_n(1'b1),
  •     .button_in(button_in),
  •     .button_out(button_debounced)
  • );
  •
  •
  • PLL_CLK    pll1_inst (
  •     .areset ( 1'b0 ),
  •     .inclk0 (I_CPLD_CLK_50M),
  •     .c0 (clk)
  •     );
  •  pwm_gen  PWMA( .nreset(1'b1),.clk(clk),.en(button_debounced), .pwm(PWMX));
  •
  •
  •
  •
  •
  • always@(posedge clk )
  • begin
  •         counter <= counter+1;
  •             case(counter[28:25])
  •                     0:        ledout <= 4'b1110;
  •                     1:        ledout <= 4'b1101;
  •                     2:        ledout <= 4'b1011;
  •                     3:        ledout <= 4'b0111;
  •                     4:        ledout <= 4'b1100;
  •                     5:        ledout <= 4'b0011;
  •                     6:        ledout <= 4'b0000;
  •                     7:        ledout <= 4'b1111;
  •                 endcase
  •
  • end
  •
  • endmodule

程序架构如上图,SCR_DRIVER 部分是顶层文件,定义了输入输出,变量声明,LED部分的控制逻辑。

                             pwm_gen PWM波形发生模块,产生PWM波形输出。

  • module pwm_gen(
  • input nreset,
  • input clk,
  • input en,
  • output reg pwm
  • );
  • // 参数定义
  • parameter CLK_FREQ = 100_000_000; // 时钟频率为100MHz
  • parameter PWM_FREQ = 3_000;      // PWM频率为3kHz
  • parameter period = CLK_FREQ / PWM_FREQ; // PWM周期计数器最大值
  • parameter h_time = period / 2;       // 占空比为50%
  • // 内部信号
  • reg [31:0] CNT;
  •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nreset)
  • begin
  •     if(!nreset)
  •         CNT <= 0;
  •     else if(CNT >= period - 1 )
  •         CNT <= 0;
  •     else
  •         CNT <= CNT + 1;
  • end
  •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nreset)
  • begin
  •     if(!nreset)
  •         pwm <= 0;
  •     else    //nreset = 1
  •     begin
  •         if(en == 0)
  •             pwm <= 0;
  •         else    //en = 1
  •         begin
  •             if(CNT <= h_time - 1)
  •                 pwm <= 1;
  •             else
  •                 pwm <= 0;
  •         end
  •     end
  • end
  • endmodule

                             debounce 按键消抖动模块,按下按钮,输出信号给PWM模块。

  • module debounce (
  •     input wire clk,          // 时钟信号(100MHz)
  •     input wire rst_n,        // 复位信号,低电平有效
  •     input wire button_in,    // 按键输入信号(按下为低电平)
  •     output reg button_out    // 消抖后的按键输出信号(按下为高电平)
  • );
  • // 参数定义
  • parameter CLK_FREQ = 100_000_000; // 时钟频率为100MHz
  • parameter DEBOUNCE_TIME = 20;    // 消抖时间为20ms
  • parameter COUNTER_MAX = CLK_FREQ / 1000 * DEBOUNCE_TIME; // 计算计数器最大值
  • // 内部信号
  • reg [31:0] counter;              // 计数器,用于延时
  • reg button_sync;                 // 同步后的按键信号
  • reg button_prev;                 // 上一次的按键状态
  • // 同步按键输入信号,避免亚稳态
  •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     if (!rst_n) begin
  •         button_sync <= 1'b0; // 默认按键未按下
  •         button_prev <= 1'b0;
  •     end else begin
  •         button_sync <= button_in;
  •         button_prev <= button_sync;
  •     end
  • end
  • // 消抖逻辑
  •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     if (!rst_n) begin
  •         counter <= 0;
  •         button_out <= 1'b0;
  •     end else begin
  •         if (button_sync != button_prev) begin
  •             // 按键状态发生变化,重置计数器
  •             counter <= 0;
  •         end else if (counter < COUNTER_MAX) begin
  •             // 计数器未达到最大值,继续计数
  •             counter <= counter + 1;
  •         end else begin
  •             // 计数器达到最大值,按键状态稳定
  •             button_out <= ~button_sync; // 按键按下为低电平,输出高电平
  •         end
  •     end
  • end
  • endmodule

                              PLL_CLK 锁相环模块,倍频输入时钟,得到稳定的时钟信号。

输入50MHZ

输出100MHZ,注意,这部分锁相环是利用Quartus II软件生成的,详细步骤可以查阅相关资料。

需要注意的是,有部分代码老是调试有问题,有个调试问题困扰了两个星期调试不出来,幸亏原厂工程师给出了相关建议解决了,感谢他们的付出!问题是:原理图里面的7脚,NRST,这个是芯片复位,按下后cpLd程序会重新加载, CPLD程序不能拿这个当做逻辑复位脚,这里我设置了任意不用的53脚。

CPLD逻辑复位,不能使用这个NRST重新加载程序,要不波形持续一段时间就没有了,切记,切记。

最终演示视频:

网友A:
像这种复位引脚应该单独引出来,包括一些硬件的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这种复位引脚应该单独引出来,包括一些硬件的内容

是的,开发板没有做CPLD的逻辑复位,如果自己新设计,可以做进去。

网友:
播放器加载失败: 未检测到Flash Player,请到安装
86577e658a5296503f73fdd29307f2dc

视频没有发出来,补上。

3Khz,50%的占空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