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电子设计竞赛 C题 电容电感测量装置 国一

楼主:
描述

一、团队介绍

团队有三名成员,来自西安交通大学,有幸在本次比赛中获得国一。

二、题目要求

一、任务
基于 TI 公司的 MCU,设计并制作电感及其品质因数 Q、电容及其损耗角正
切 D 的测量装置。被测元件接入,一键启动后,在规定时间内自动完成测量。
测量装置要提供专用于监测测试频率的信号输出接口,用于实时监测装置的测试
频率,如图 1 所示。

二、要求

  1. 基本要求
    完成电容量及其损耗角正切 D 的测量。
    (1)电容量测量范围:1nF~100nF,测量相对误差的绝对值不大于 5%。
    (2)电容 D 值测量范围:0.005~1,测量相对误差的绝对值不大于 5%。
    (3)在 1kHz~100kHz 范围内,自定某一固定测量频率。
    (4)测量时间不大于 1 秒。
  2. 发挥部分
    完成电感量及其品质因数 Q 的测量。
    (1)电感量测量范围:10μH~100μH,测量相对误差的绝对值不大于 5%。
    (2)电感 Q 值测量范围:1~200,测量相对误差的绝对值不大于 5%。
    (3)装置可分别在不高于 2MHz 和不低于 20MHz 的两个频率范围内测量,
    测量频率自定。
    (4)测量时间不大于 5 秒。
    (5)其他。
    三、说明
    (1) 本测量显示装置的所有处理器必须使用 TI 公司的 MCU(具体型号不
    限),否则视为违规,不予测试。
    (2)参赛队需要自备商用测量仪器,简称自备测量仪器,以便校准自制测
    量装置。测评时,以自备测量仪器的测量值作为标准值计算测量误差。
    (3)建议自制测量装置的测试频率与自备测量仪器的一致。
    (4)可用并联或串联电阻的方式构成等效阻抗元件,校准自制测量装置的
    参数。

三、设计摘要

本装置利用伏安法实现了对电容以及电感的测量。装置由 DDS 信号发生、
驱动电路、核心待测电路、信号调理电路、TM4C123 核心控制模块、串口屏显
示模块构成。DDS 产生固定频率测试信号,在对输入和输出核心待测电路两端
口电压信号的调理后,将信号送入 MCU 内置的 ADC 模块,通过时域互相关的
方法得到两路信号的幅度和相位信息,进而反推电容值或电感值。对于寄生电容
引入的误差,我们采用平均和标定的方法进行校准。经过测试,本装置能够测量
1nF100nF 的电容以及 10𝜇𝐻100𝜇𝐻的电感,及其对应的 D 值或者 Q 值,且测
量时间及测量精度满足题目要求。

四、题目分析

伏安法是利用测试信号经过被测网络后幅度的损失和相位的移动,来计算网络阻抗
的方法。对于理想电容元件,我们将其等效为一个复阻抗,即:

其中,𝑍为电抗值,𝑗为虚数单位,𝜔为角频率,𝐶为电容值。Q 值定义为一个周期内,
储能元件存储和能量和损耗的能量之比,将实际电容或电感等效为理想储能元件与一等
效电阻的串联,由于串联下电流相同,因此对于电容,Q 值定义为:

其中,𝜔为角频率,𝑅为等效电阻值,𝐶为电容值。伏安法测量优点在于电路简单,
参数容易计算,且不会受到频率限制。

五、总体设计框图

六、硬件电路组成

网友:
1 信号发生装置(成品模块):

AD9959 是 ADI 公司发布的四通道、500MSPs、带 10 位 DAC 的直接数字频率合成
器,其每个通道的信号幅度、频率和相位均可独立控制,同时具备扫频功能。由于电感
的感抗值在低频下过小,考虑到对电感量和 Q 值的测量精度限制在 5%之内,我们选用
1.5MHz 的正弦波作为测试信号,可以利用 AD9959 和 MCU 进行 SPI 通信从而产生测
试信号。

2 核心模块

用继电器驱动切换两个状态,一路是简单的电阻分压,用于对两路乘法器自带偏移进行校正,另一路是我们的测试电路,即伏安法中电阻与电容或电感的串联。

注意,上面描述的是电路原理。在实物电路图中可以从“核心模块”PCB中展示。核心模块用继电器选择两路,其中一路是上述描述的“工作状态”,另一路是“校准状态”即两个电阻分压。附件中的代码展示了切换模式的思路。

3 下变频电路

测电感时,我们采用1.5MHz的频率,但由于选用的MCU采样率有限,因此需要将其下变频至10kHz。
下变频电路使用AD835+低通滤波器模块即可。

4 驱动电路(可用其他型号代替)

利用高速、电流反馈型运放例如 AD8007 构建驱动电路。AD8007 是 ADI 公司生产
的超低失真、高速电流型运算放大器,具有较强的后级驱动能力。利用本运放搭建同向
比例放大器,可以充分利用 AD8007 的带载能力,完成后级驱动。

5 放大抬升调理电路

信号题最基本的电路了,将一个DC为0的信号经过放大或缩小后抬升至单片机可以接收的范围,此处不多赘述。我们使用的是TL081这款芯片,由于需要调理的信号只有10Khz,大部分运放都可以满足。

七、程序流程图

九、注意事项

为了使电路可靠工作,不受噪声影响,在实际实现过程中我们注意了以下细节:

  1. 由于调理电路存在驱动电路、低通滤波、放大抬升等模块,需要考虑级间阻抗匹配
    以达到尽可能小的幅度损失。同时级间通过电阻进行隔离防止信号串扰。
  2. 在制作 PCB 时,化学蚀刻方式会导致电路板存在 pF 级别的寄生电容,会对后续测
    量产生印象,因此待测电路走线时应当尽可能短,且走线与地信号间隔适当增大。

十、开源PCB使用方法

由于赛前已经在嘉立创准备了很多通用模块,因此在比赛中可以直接使用。

开源PCB中标记(通用模块)的便是赛前准备的模块,为了降低成本(haoyangmao),我们手动对单块PCB做了拼版。
下面解释开源PCB的用法:
放大抬升+驱动电路(通用模块):集成了DC放大、AC放大、DC+AC放大、加法多种功能的小模块*6,是该作品中利用率最高的通用模块,同时建议大家准备电赛期间批量打板!

乘法器+滤波电路(通用模块):板上有电压基准*3+AD835乘法电路*3+低通滤波器*3。由于本作品没有用到电压基准,因此没有公开原理图,这块PCB的左侧没有用。主要用到中间(AD835)和右侧(MFB低通滤波器)电路,选用的电阻电容见开源原理图。

十一、附件内容

附件一:视频.mp4 (29.63 MB, 下载次数: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