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JoCo 仿真 Panda 机械臂!末端位置实时追踪 + 可视化(含缩放交互)

楼主:
邀请:@wsdymg   @bigbat   @okhxyyo   @汤权   参与回复

视频讲解:

仓库地址:GitHub - LitchiCheng/mujoco-learning

本期介绍下,mujoco_py这个库很老了,最新的版本可以通过mujoco的python库,可视化模型及获取模型body的实时位置,下面开始,首先安装如下依赖库

  • pip3 install mujoco glfw

关于模型有哪些body,可以通过代码的形式,或者查看xml描述文件

新建get_body_pos.py的文件夹

  • import mujoco
  • import numpy as np
  • import glfw
  • # 定义鼠标滚轮滚动的回调函数,用于处理界面缩放
  • def scroll_callback(window, xoffset, yoffset):
  • # 使用 global 关键字声明 cam 为全局变量,以便在函数内部修改它
  • global cam
  • # 根据鼠标滚轮的垂直滚动量 yoffset 调整相机的距离,实现缩放效果
  • # 0.1 是缩放的比例因子,可以根据需要调整
  • cam.distance *= 1 - 0.1 * yoffset
  • def main():
  • # 声明 cam 为全局变量,方便在其他函数中使用
  • global cam
  • # 从指定的 XML 文件路径加载 MuJoCo 模型
  • model = mujoco.MjModel.from_xml_path('/home/dar/MuJoCoBin/mujoco_menagerie/franka_emika_panda/scene.xml')
  • # 创建与模型对应的 MjData 实例,用于存储模拟过程中的动态数据
  • data = mujoco.MjData(model)
  • # 初始化 GLFW 库,用于创建窗口和处理输入事件
  • if not glfw.init():
  • # 如果初始化失败,直接返回
  • return
  • # 创建一个 1200x900 像素的窗口,标题为 'Panda Arm Control'
  • window = glfw.create_window(1200, 900, 'Panda Arm Control', None, None)
  • if not window:
  • # 如果窗口创建失败,终止 GLFW 并返回
  • glfw.terminate()
  • return
  • # 将当前上下文设置为新创建的窗口,以便后续的 OpenGL 操作在该窗口上进行
  • glfw.make_context_current(window)
  • # 设置鼠标滚轮事件的回调函数为 scroll_callback,当鼠标滚轮滚动时会调用该函数
  • glfw.set_scroll_callback(window, scroll_callback)
  • # 初始化相机对象,用于定义观察视角
  • cam = mujoco.MjvCamera()
  • # 初始化渲染选项对象,用于设置渲染的一些参数
  • opt = mujoco.MjvOption()
  • # 设置相机的默认参数
  • mujoco.mjv_defaultCamera(cam)
  • # 设置渲染选项的默认参数
  • mujoco.mjv_defaultOption(opt)
  • # 初始化扰动对象,用于处理用户对模型的交互操作
  • pert = mujoco.MjvPerturb()
  • # 初始化渲染上下文对象,用于管理渲染资源
  • con = mujoco.MjrContext(model, mujoco.mjtFontScale.mjFONTSCALE_150.value)
  • # 创建一个场景对象,用于存储要渲染的几何元素
  • scene = mujoco.MjvScene(model, maxgeom=10000)
  • # 根据名称 'hand' 查找末端执行器的 body ID
  • end_effector_id = mujoco.mj_name2id(model, mujoco.mjtObj.mjOBJ_BODY, 'hand')
  • print(f"End effector ID: {end_effector_id}")
  • if end_effector_id == -1:
  • # 如果未找到指定名称的末端执行器,打印警告信息并终止 GLFW
  • print("Warning: Could not find the end effector with the given name.")
  • glfw.terminate()
  • return
  • # 进入主循环,直到用户关闭窗口
  • while not glfw.window_should_close(window):
  • # 获取末端执行器在世界坐标系下的位置
  • end_effector_pos = data.body(end_effector_id).xpos
  • # 打印末端执行器的位置信息,方便调试
  • print(f"End effector position: {end_effector_pos}")
  • # 执行一步模拟,更新模型的状态
  • mujoco.mj_step(model, data)
  • # 定义视口的大小和位置
  • viewport = mujoco.MjrRect(0, 0, 1200, 900)
  • # 更新场景对象,将模型的最新状态反映到场景中
  • mujoco.mjv_updateScene(model, data, opt, pert, cam, mujoco.mjtCatBit.mjCAT_ALL.value, scene)
  • # 将场景渲染到视口中
  • mujoco.mjr_render(viewport, scene, con)
  • # 交换前后缓冲区,将渲染结果显示在窗口上
  • glfw.swap_buffers(window)
  • # 处理所有待处理的事件,如鼠标、键盘事件等
  • glfw.poll_events()
  • # 终止 GLFW 库,释放相关资源
  • glfw.terminate()
  • if __name__ == "__main__":
  • # 当脚本作为主程序运行时,调用 main 函数
  • main()

运行代码,python3 get_body_pos.py,可以看到出现panda机械臂场景,同时控制台不停的输出hand body的位置

新建get_body_pos.py的文件夹还要吗这么多代码啊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前天 10:47

网友A:
新建get_body_pos.py的文件夹还要吗这么多代码啊

文件,多谢了一个字。。。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前天 20:39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建get_body_pos.py的文件夹还要吗这么多代码啊

文件,多写了一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