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不同输出方式的区别

楼主:
如图1和2所示

电路的功能都是监控主控芯片发出的LH信号

正常情况下LH信号按照指定频率翻转,以方波形式输入电路

此时两个电路的右边的输出信号LH_IC都为低(因为两个电路的Q1都导通)

在异常情况下,左边LH输入信号频率异常,或者常高或者常低

则两个图中的Q1都截止,则两个电路的右边LH_IC都有高输出

那么在两个电路的右边,图1采用的是施密特触发的反相器,而图2采用分立器件搭建

两者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A:
【两者有什么不一样?】

图2是集电极开路输出,如果没有从Q2集电极到地接一个电阻当做负载的话,是不能输出低电平的。另外,两个电路输出高电平数值可能有差异,图2输出的高电平可能比图1稍低一些。

除此之外,从功能上看,两个电路是一样的。

网友:
两个电路中,都有一些元件数值用得超出常用范围。例如图2中Q1集电极电阻用到1兆欧,实在太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者有什么不一样?】 图2是集电极开路输出,如果没有从Q2集电极到地接一个电阻当做负载的话,是不能 ...

这里多问一个问题

拿图中首贴里的图1为例

正常情况测得左边输入信号LH的波形  频率为500Hz  方波 幅值为0/3.3V

那么选取电容C1、C2和电阻R1数值大小应该怎么算

自己的分析是:

在输入LH的高电平来到时

通过C1和D1给C2充电,此时C2可以被充电一部分电压,且C1此时为左+右-

此时方波输入的低电平到来

C1左边即为接地,则C1正极通过二极管D2的右边回到C1的负极,给C1放电,保证下个输入周期可以继续充电

如果要计算C1 C2 R1的数值

要考虑比如说 哪个电容和哪个电阻组成的时间常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多问一个问题 拿图中首贴里的图1为例 正常情况测得左边输入信号LH的波形  频率为500Hz&nb ...

【要考虑比如说 哪个电容和哪个电阻组成的时间常数吗?】

有些电阻图中是不显示的。

一个是信号源内阻(从C1左端向左看过去的内阻),另一个是Q1基极-发射极电阻(这是个非线性电阻),还有二极管内阻(正向时相当小,往往可以忽略)。

要求信号源内阻与C1C2的时间常数远小于输入信号周期(你的信号源频率为500Hz,那么周期是2ms),最多是输入信号周期的几分之一。R1加上三极管基极-发射极电阻与C1C2的时间常数远大于输入信号周期,至少是几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多问一个问题 拿图中首贴里的图1为例 正常情况测得左边输入信号LH的波形  频率为500Hz&nb ...

你的信号源内阻估计是比较小的,很可能是某数字芯片的输出。如果是这样,那么经C1C2D1D2的倍压整流后,可以输出较大的电流,例如0.1mA。那么,将图1中电阻R1减小一些,例如仅用1千欧,Q1集电极负载电阻也用小一些,例如2.2千欧,则后面的两个运放完全可以去掉,从Q1集电极即可输出所需要的高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