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降压转换器 | 大佬们,请问现在这种情况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现在输出只有几十毫伏,发现了一些问题但是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上面是整体的架构,然后重点是有两个问题。
第一:一共有四级开关,前三级都应该是正常的,但在第四级会有一个锐减,不知道这是不是说明了问题出在右下角电路里?
第二:这里的电荷泵,理论上来说输出应该是5V左右,泵内电容器两端电压是4.6V和几微伏,按理来说输出应该最少也是4伏多,但为什么只有1.4伏呢?不理解。
感谢各位点进我的帖子!
然后其实我的这些分析也属于是纯小白无的放矢,极有可能完全没有切中要害。所以各位有别的思路的话请不吝赐教!如果需要别的电路细节的话请告诉我,我及时补充!
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