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芯高性能MCU系列:ACM32F403开发板]3.熟悉编码器模式,实现光电编码器的信号采集

楼主:
1.熟悉TIM2定时器编码器模式(摘录于航芯 ACM32F403_A403 用户手册)

通用定时器 TIM2 由一个 32 位的自动装载计数器组成,它由一个可编程的预分频器驱动。它适合多种用途,包含测量输入信号的脉冲宽度(输入捕获),或者产生输出波形(输出比较、PWM 等)。 高级控制定时器和通用定时器是完全独立的,它们不共享任何资源,但它们可以同步操作。

编码器接口模式基本上相当于使用了一个带有方向选择的外部时钟。在这个模式下,计数器依照增量编码器的速度和方向被自动的修改,因此计数器的内容始终指示着编码器的位置。计数方向与相连的传感器旋转的方向对应。表格 8-1 列出了所有可能的组合,假设 TI1 和 TI2 不同时变换。

两个输入 TI1 和 TI2 被用来作为增量编码器的接口。假定计数器已经启动(TIMx_CR1 寄存器中的 CEN=1),则计数器由每次在 TI1FP1 或 TI2FP2 上的有效跳变驱动。 TI1FP1 和 TI2FP2是 TI1 和 TI2 在通过输入滤波器和极性控制后的信号;如果没有滤波和变相,则 TI1FP1=TI1, TI2FP2=TI2。根据两个输入信号的跳变顺序,产生了计数脉冲和方向信号。依据两个输入信号的跳变顺序,计数器向上或向下计数,同时硬件对 TIMx_CR1 寄存器的 DIR 位进行相应的设置。不管计数器是依靠 TI1 计数、依靠 TI2 计数或者同时依靠 TI1 和 TI2 计数,在任一输入端(TI1 或者 TI2)的跳变都会重新计算 DIR 位。
一个外部的增量编码器可以直接与 MCU 连接而不需要外部接口逻辑。但是,一般会使用比较器将编码器的差动输出转换到数字信号,这大大增加了抗噪声干扰能力。编码器输出的第三个信号表示机械零点,可以把它连接到一个外部中断输入并触发一个计数器复位。 是一个计数器操作的实例,显示了计数信号的产生和方向控制。它还显示了当选择了双边沿时,输入抖动是如何被抑制的;抖动可能会在传感器的位置靠近一个转换点时产生。

2.实现功能

2.1.初始化编码器,通过电机的转动带动编码器工作,打印编码器的数值

2.2.通过编码器的数值及方向变化来控制电机运行的方向切换

3.代码实现

3.1.初始化编码器

  • #include "bsp_encoder.h"
  • void bsp_EncoderInit(void)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TIM_Base_InitTypeDef TIM_Base_InitStruct;
  • TIM_IC_InitTypeDef TIM_IC_InitStruct;
  • System_Module_Enable(EN_GPIOAB);
  •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FUNCTION_3;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System_Module_Enable(EN_TIM2);
  • TIM_Base_InitStruct.Prescaler = 0;
  • TIM_Base_InitStruct.Period = 0xFFFFFFFF;
  • TIM_Base_InitStruct.RepetitionCounter = 0;
  • TIM_Base_InitStruct.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 TIM_Base_InitStruct.ClockDivision = TIM_CLOCKDIVISION_DIV1;
  • TIM_TimeBase_Init(TIM2, &TIM_Base_InitStruct);
  • TIM_SelectSlaveMode(TIM2, TIM_SLAVE_MODE_ENC1);
  • TIM_TI1FP1_ConfigInputStage(TIM2, TIM_SLAVE_CAPTURE_ACTIVE_FALLING, TIM_TI1_FILTER_LVL(6));
  • TIM_IC_InitStruct.ICPolarity = TIM_SLAVE_CAPTURE_ACTIVE_FALLING;
  • TIM_IC_InitStruct.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 TIM_IC_InitStruct.ICPrescaler = TIM_IC1_PRESCALER_1;
  • TIM_IC_InitStruct.TIFilter = TIM_TI1_FILTER_LVL(6);
  • TIM_ICInit(TIM2, &TIM_IC_InitStruct, TIM_CHANNEL_1);
  • TIM2->CNT = 0;
  • TIM_Cmd(TIM2, ENABLE);
  • }

3.2.功能实现代码

  • #include "main.h"
  • #include "key.h"
  • #include "motor.h"
  • #include "platform.h"
  • #include "bsp_led.h"
  • #include "bsp_motor.h"
  • int main(void)
  • {
  • #if 0
  • uint32_t OldCount = 0;
  • uint32_t NewCount = 0;
  • #else
  • uint8_t EncoderDir = 0;
  • int32_t EncoderCount = 0;
  • #endif
  • System_Init();
  • PLATFORM_Init();
  • bsp_LedInit();
  • KEY_Init();
  • MOTOR_Init();
  • while (1)
  • {
  • #if 0
  • NewCount = TIM2->CNT;
  • if (OldCount != NewCount)
  • {
  • OldCount = NewCount;
  • printf("\r\nDIR : %d, CNT : %d", (TIM2->CR1 & 0x00000010), NewCount);
  • }
  • #else
  • EncoderCount = TIM2->CNT;
  • if (EncoderDir == 0)
  • {
  • if (EncoderCount > 5000)
  • {
  • EncoderDir = 1;
  • bsp_MotorSwitchDirection();
  • }
  • }
  • else
  • {
  • if (EncoderCount < 0)
  • {
  • EncoderDir = 0;
  • bsp_MotorSwitchDirection();
  • }
  • }
  • #endif
  • }
  • }

4.测试结果

5.运行效果

播放器加载失败: 未检测到Flash Player,请到安装
ENCODER

6.程序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