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7550 LDO上电的过冲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从7550的内部结构看,LDO内部误差放大器在启动时需建立稳态,

如果输入电源快速上电且负载稍大时,LDO控制环路来不及响应,导致输出瞬时超调,产生过冲,有可能

网友:
如果是输入电压波动较大,可以并联多个不同容值的电容,如10μF + 100nF,需要调试测量

网友:
HT的三端稳压器感觉容易上电过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