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S机器人硬件平台搭建----供电系统之锂电池选型

楼主:
这篇文章一起来看看ROS移动机器人供电系统。目前某宝常见的ROS学习套件,大都采用12V有刷直流电机,供电电压常采用3节锂电池串联后得到12.6V电压。经过电压转换后给电机,控制器,树莓派,雷达等传感器供电。电源的稳定性对一个系统而言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接下来的两篇文章会给大家介绍用于ROS移动机器人高集成电源解决方案。

这篇文章,主要进行系统电源整体分析,以及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比较头疼的锂电池选型问题。

电压类型

一个硬件系统中往往会存在着多种电压。在ROS移动机器人中有12.6V电压,5V电压,3.3V电压。对于这种多电压类型并且存在高电压差的系统,在硬件设计中往往采用逐级降压的方式。在高压差时为提高能量转换效率多采用开关电源,如常用的非隔离式BUCK拓扑结构,隔离式反激拓扑结构。在低压差时,为得到低纹波纯净的电源,多采用线性降压方式。
关于BUCK,线性电源的原理在第一个项目已经进行了介绍,可从我的历史文章中查看。

锂电池选型

锂电池的选型要考虑多种因素,如电池体积,容量,放电倍率,循环充放电次数,价格。选型结果应该是权衡了以上多种因素后得到的。
锂电池放电倍率是一个重要的参数:它用来表示电池充放电电流大小的比率,即倍率。如1200mAh的电池,1C表示1200mA(1200mAh的1倍率),10C表示12000mA(1200mAH的10倍率)。
锂电池放电倍率越大表明锂电池能够以越大的电流进行放电,选择合适的放电倍率对于ROS移动机器人是很重要的。锂电池放电倍率不够时当电机启动瞬间或者电机转向时,在PID算法的控制下,想要达到系统瞬态响应的需求,需要锂电池提供很大的电流(电流值跟电机负载,PID参数都有关系),如果锂电池不能提供这么大的电流,锂电池电压会被迅速拉低,控制部分电压出现抖动,单片机复位重启都有可能。

系统最大电流推算

系统中耗电大户分别为:两个直流电机,树莓派,雷达,控制器。
树莓派的供电电源需满足2A的电流供给能力,雷达和控制器使用5V/2A便可以满足需求。由于电机属于感性负载,在电机启动瞬间,电机电流可达到额定电流的4-7倍。在设计中,假设电机启动瞬间,电流为额定电流的7倍。

例如,一个额定电流为360ma的有刷直流电机,启动瞬间电流可以达到2520ma,留出20%的设计余量,此时在启动瞬间,一个电机最大需要消耗3024ma的电流,两个电机则需要电池提供6A以上的电流。结合树莓派,雷达,控制器的耗电量,可知电池最大需要提供10A以上的电流。

根据电池放电倍率可知,当使用一个容量为2600mAh的三串锂电池时,锂电池的放电倍率应该大于3.8C才能够满足系统的供电需求。

锂电池选型推荐

体积

选择18650动力电芯

容量

2600mAh

放电倍率

>4C

价格

12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