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r-Brick K1] 一 烧录bianbu os系统开机体验

楼主:
       [Bir-Brick K1] 一 烧录bianbu os系统开机体验

一 . 烧录程序:
下载bianbu-24.04-desktop-k1-v2.1-release-20250124144655.img,烧录。

二 .插到板子tf卡上,显示屏,键盘,鼠标,电源。插电。

效果如下图所示:

三.适当配置后如下:

四.系统现在就可以操作了。
                                                  今天先实验到这里,谢谢

期待大佬后续精彩测评。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前天 11:49

网友A:
看着都可以当个小电脑用了。性能怎么样,Chromium和libreoffice运行起来会卡顿吗?

还没具体试 昨天就下固件就个把小时。 烧录,找东西连起,通电起来就很晚了。后面再试。 估计和电脑肯定没得比。只是说玩嵌入式linux。做个服务器,nas什么的。 这个板有2个 ssd插口,比较有意思。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5 天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着都可以当个小电脑用了。性能怎么样,Chromium和libreoffice运行起来会卡顿吗?

还没具体试 昨天就下固件就个把小时。

烧录,找东西连起,通电起来就很晚了。后面再试。

估计和电脑肯定没得比。只是说玩嵌入式linux。做个服务器,nas什么的。

这个板有2个 ssd插口,比较有意思。

期待大佬后续测评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5 天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没具体试 昨天就下固件就个把小时。 烧录,找东西连起,通电起来就很晚了。后面再试。 估计和电 ...

期待大佬后续测评

感谢 感谢!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5 天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期待大佬后续测评

感谢 感谢!

网友:
期待大佬后续精彩测评。

点个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期待大佬后续精彩测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