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点空洞怎么办?3 招堵住锡膏焊接的 “气孔陷阱”

楼主:
       在电子焊接中,焊点里的 “小空洞” 就像隐藏的 “定时炸弹”,轻则影响导电性能,重则导致焊点开裂、器件脱落。明明用了好锡膏,为什么还会出现空洞?如何让焊点像 “实心馒头” 一样扎实?今天就来聊聊锡膏焊接的 “防坑指南”。

       焊点空洞本质是焊接时气体被困在焊料里,就像蒸包子时面团里的气泡没排干净。常见原因包括:

       1、锡膏储存不当,比如反复解冻、开封后暴露在潮湿空气中,导致助焊剂吸湿、金属粉末氧化,焊接时水分变成水蒸气,氧化层释放出气体,这些气体会在焊料熔化时形成气泡,冷却后就成了空洞。另外,锡膏搅拌不充分导致成分不均匀,局部助焊剂不足,无法及时排出金属表面的氧化物,也会留下 “气孔隐患”。

       2、温度曲线没踩准点,预热阶段温度不够或时间太短,助焊剂没充分活化,焊盘和元件引脚上的氧化膜没去除干净,焊接时气体就会被困在焊点里;焊接温度过高或停留时间太长,锡膏里的溶剂提前挥发,失去保护作用,金属粉末直接与空气接触氧化,产生更多气体。就像炒菜火候不对,食材容易变焦出沫,焊接温度没控制好,焊点也会 “冒气”。

       3、器件与焊盘配合不密,比如 BGA 芯片焊球与焊盘的微小间隙、焊盘表面的油污或不平整,让气体趁虚而入。这种情况就像贴瓷砖时没抹匀水泥,中间留了空,时间长了容易脱落。

       要降低空洞率,需从源头管好锡膏 “脾气”。

       首先,要确保锡膏在储存时,温湿度严格控制在 0-10℃冷藏、湿度≤60%,开封后及时密封并避免反复解冻,(建议一次取用不超过当天用量)。使用前充分搅拌 3-5 分钟让成分均匀,让金属粉末和助焊剂 “亲密融合”,就像揉面时多揉几遍,面团更均匀。根据焊点大小选择合适颗粒度和活性的锡膏。细颗粒适合精密焊接,粗颗粒适合大焊点,活性过强或过弱都容易留气。

        其次,调好温度曲线也很关键,预热阶段分两段升温,比如先设置 60-100℃慢速升温去潮气,再设置 100-150℃快速活化助焊剂,确保焊盘和引脚表面的氧化膜彻底分解。焊接温度控制在锡膏熔点以上 30-50℃,比如无铅锡膏熔点217°C,焊接温度为245——265°C,并停留 3-5 秒,让焊料充分排出气体。冷却时避免急冷(比如用风扇吹),以减少应力,让焊点缓慢结晶急速冷却容易使焊点开裂,或产生应力,也会增加焊点空洞风险。

       再次,细节处理上要严丝合缝,一丝不苟。焊接前用酒精或专用清洁剂清洁焊盘,去除油污和氧化层。贴装器件确保位置精准,避免焊球与焊盘错位留下空隙,BGA芯片可提前做“植球检查”,排除焊球缺失或变形问题。此外,波峰焊机喷嘴和传送带要定期清理,避免助焊剂残渣影响铺展。

      如果批量生产中空洞率高,不妨先做 “小样测试”,调整预热温度、更换锡膏活性或设备,记录参数变化和焊点效果,快速定位关键环节。焊点空洞的本质是 “气体管理” 不到位,只要摸准锡膏特性、控好温度节奏、做好清洁细节,就能让焊点告别空洞,既结实又可靠。毕竟,好焊点就像好口碑,靠的是每一个环节的用心把控。

网友A:
锡球这个尤其怕空洞,主要是看不到,过reflow能好一下,而且还可以xray看看,但有些分辨率不行看不了而且内部的也不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锡球这个尤其怕空洞,主要是看不到,过reflow能好一下,而且还可以xray看看,但有些分辨率不行看不了而且内 ...

是需要专业工具检测,X-ray可以检测出来,除了锡膏本身,也与设备和其他原因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