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脑的散热风扇 实际测试其电流的时候会是这样的呢?

楼主:
风扇电路图类似下图,为啥测试风扇的输入电流会是下面有很大的纹波呢?而且电流有中间降低到0的情况,这是为啥呢 有懂的吗

原来如此, ... 【那电流断续的是因为电机的阻抗变化吗?】 电流断续是因为首帖图中两个三极管交替导通。 右边三极管基极经一个电阻联接到左边三极管集电极,所以左边三极管导通(集电极-发射极之间电压很小)时右边三极管必定关断,左边三极管关断时右边三极管基极经绕组和这个电阻获得基极电流而导通。至于左边三极管,是由绕组左上角霍尔元件根据转子(永久磁铁)位置来控制导通或者截止的。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前天 13:38

网友:
你是怎么量出来的?正好解决了我困惑的一个问题,就是这种无刷直流电机的电路结构,工业小型直流轴流风机,不过你这个有防反接二极管,电源接反不工作;

我有一个轴流风机电源接反还能转,只不过功率变大。

网友A:
散热风扇的电动机,是无刷电机,两个互成90°机械角度的绕组由图中下面的两个三极管供电。两个三极管交替导通。两个三极管都关断的时候,风扇总电流为零。

电流降到0的时候可以这么理解,但是为啥电流上去又下来然后又上去的过程中突然降到0了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5 天前

网友:
楼上回答是正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散热风扇的电动机,是无刷电机,两个互成90°机械角度的绕组由图中下面的两个三极管供电。两个三极管交 ...

电流降到0的时候可以这么理解,但是为啥电流上去又下来然后又上去的过程中突然降到0了

“电流上去又下来”,你注意波形很接近正弦。这是电机绕组电感与图中那个电容(接在两个三极管集电极之间)并联的固有频率。还应该注意:电流为零之后开始上升时是比较缓慢地倾斜上升,和 “电流上去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5 天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流降到0的时候可以这么理解,但是为啥电流上去又下来然后又上去的过程中突然降到0了

“电流上去又下来”,你注意波形很接近正弦。这是电机绕组电感与图中那个电容(接在两个三极管集电极之间)并联的固有频率。还应该注意:电流为零之后开始上升时是比较缓慢地倾斜上升,和 “电流上去又下来” 是连续的光滑曲线。而电流下降到零,是陡直下降,突然间一下子就降到零了。

没太明白电感电容并联的固有频率是什么意思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4 天前
我想用下面的这个电路来控制散热风扇, 我想问下,三极管Q8工作在什么区域呀 904400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5 天前

网友:
不过,图中标注电源电压9~16V,电压低时可能风扇转速不够。 另外,R70和R71,为什么用两个电阻并联?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5 天前
【我想问下,三极管Q8工作在什么区域呀】 “MCU控制” 端为高,且 “FAN” 端输出电流比较小(小于500mA,这是估计值)的时候,Q8处于饱和状态。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5 天前

网友:
为啥是电流小的时候,三极管是饱和状态,如果输入电压低下去的时候三极管是不是会进线性区。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5 天前

网友:
为什么用两个电阻并联---0603,一个可能功率不够。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5 天前

网友:
【如果输入电压低下去的时候三极管是不是会进线性区】 输入电压降低,Q9集电极电流减小(Q9必定是开关工作状态),Q8容易进入线性区。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4 天前
【为啥是电流小的时候,三极管是饱和状态】 电流小意味着负载电阻大,同样的基极电流,三极管更容易进入饱和。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4 天前

网友:
明白了 老师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4 天前

网友:
那如果我把D2管子去掉呢?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4 天前

网友:
D2图中是两个二极管同向串联,电路中目的是当R70R71与Q8发射结压降等于这两个二极管压降时,二极管将Q8基极电流分流掉一部分。R70R71压降是Q8发射极电流(近似等于集电极电流)产生的,所以Q8基极电流受到限制,其集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4 天前

网友:
就是18楼伟林电源所说的那个意思。 当然,这里忽略了不少其它因素,例如忽略了该风扇电动机转子(永久磁铁)转动时在线圈内的感生电动势。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4 天前
LC都固定的前提下,频率不也就固定了吗?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4 天前

网友:
承接各类型开关电源项目外包设计,特殊定制亦可。

qq:2165311923;tel:15179604830(微信同号);

E-mail:weilin1688@126.com

网友:
【这样可以控制占空比调速的啊】 图示永磁无刷电机,并不能靠改变占空比调速。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4 天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