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32-s3 n16r8 安装mimiclaw求助 绝对的小白 怎么弄?

楼主:
目前esp32 s3 n16r8已买回来,全新    带店铺配套的数据线(可烧录)

安装了  驱动  这里下载的:https://www.onlinedown.net/soft/10046013.htm#downBox   我的芯片是CH340C

deepseek 的API KEYS  也好了

第一步安装环境就卡住了

我参考的步骤流程是这个,对不对?https://blog.csdn.net/qq_64047342/article/details/158394697

如果正确 下一步怎么操作?

再说一下 我真的是一个纯粹的小白,第一次接触这个东西

想要实现的效果是  mimiclaw链接飞书,按要求给我定时主动推送新闻

之前有个发帖,应该是我烧录的流程就是错的,直接https://espressif.github.io/esp-launchpad/?flashConfigURL=https://hexchip.com/upload/esp-launchpad/mimiclaw/config.toml

这个网址烧录,提示成功后,串口链接不上 无法发送命令

你的版本命令是wifi_set,试试命令最后加个回车再发送,不行就换个串口助手看看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5 天前

网友:
我抖音搜了  还是网址直接在线烧录

烧录好了用COMtool   卡在这一步,发送设置WIFI指令  无反应

网友:
命令不对吧

还是不行1022960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5 天前

网友:
还是不行

网友A:
你的版本命令是wifi_set,试试命令最后加个回车再发送,不行就换个串口助手看看

命令改了还是不行,WIFI账号密码确认对的,我自己手机试了的1022995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5 天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版本命令是wifi_set,试试命令最后加个回车再发送,不行就换个串口助手看看
命令改了还是不行,WIFI账号密码确认对的,我自己手机试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