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414每日一思

楼主:
根据豆包学习了环形队列,对一些知识点有了大概的认识:

1、结构体指针和结构体变量对于结构体成员的引用方式不同,分别是->和.  ,最好用结构体指针操作结构体成员;

2、dequeue函数可以把参数传出去,而且不单能够接收参数

3、定义指针需要注意:定义后需要初始化,除非是函数形参。

代码如下,不知道总结是否准确,细节扣不明白的时候告诫自己不能一口吃成胖子。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bool.h>

#define MAX_SIZE 100

typedef struct
{
    int data[MAX_SIZE];
    int front;
    int rear;
} CircularQueue;

void initQueue(CircularQueue *Q)
{
    Q->front = 0;
    Q->rear = 0;
}

bool isEmpty(CircularQueue *Q)
{
    if(Q->front == Q->rear)
        return true;
    else
        return false;
}

bool isFull(CircularQueue *Q)
{
//    if((Q.rear+1) % MAX_SIZE == Q.front)
//        return true;
    return ((Q->rear+1) % MAX_SIZE == Q->front);
//    return false;
}

bool enqueue(CircularQueue *Q,int x)
{
    if(isFull(Q))
    {
        printf("Queue is full\n");
        return false;
    }
    Q->data[Q->rear] = x;
    Q->rear = (Q->rear + 1) % MAX_SIZE;
    return true;
}

bool dequeue(CircularQueue *Q,int *x)
{
    if(isEmpty(Q))
    {
        printf("Queue is empty\n");
        return false;
    }
    *x = Q->data[Q->front];
    Q->front = (Q->front + 1) %MAX_SIZE;
    return true;
}

int main()
{
    CircularQueue Q;
    initQueue(&Q);

    enqueue(&Q,2);
    enqueue(&Q,3);
    enqueue(&Q,5);

    int x;
    dequeue(&Q,&x);
    printf("Dequeue: %d\n",x);
}

网友A:
可以下载《hello 算法》这本电子书,算法讲得非常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下载《hello 算法》这本电子书,算法讲得非常好。

感谢分享,我看网页端可以直接打开看

网友B:
结构体、指针、循环队列,这几个概念混在一起,容易产生误解,所以我们可以逐个分离去理解

循环队列作为算法,是一种数据组织和使用的方法,算法算法,重在方法,其实就是在传统队列的基础上,将队列首尾相接,这样避免进出队列时的整队操作,能有效提高队列使用效率。

结构体的变量和结构体的指针,确实分别通过.和->引用其内部成员。这一点在C++中也同样沿用。

函数的参数使用指针,就像我之前说的,传递地址,可以通过地址将函数内的数据利用参数传递出来,使得函数看起来不只返回值是“返回值”,在某些场合,我们也将参数区分为输入参数和输出参数,其中输出参数通常就是通过传入内存地址来实现的,目的就是你所说的这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结构体、指针、循环队列,这几个概念混在一起,容易产生误解,所以我们可以逐个分离去理解   循 ...

是的,看来还得多去使用才能逐步理解。